东芝m206电源开机掉电重起,电池一切正常。

楼主(2010-08-31):
用电池一切正常,用电源也可以充电。就是用电源开机有时候一开机就掉电重起,有时候点亮机器也会掉电重起。有没有人修过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通病吧 楼上既然想卖关子 楼主就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
楼主加电容试试看看

网友:
其实应该告诉详细一点 CPU后面大电容换掉或者并几个330滤波电容

网友:
我没修过这款机器,你看看CPU座后面有没有NEC大电容 有的话就直接把它换了,这个电容会引起很多毛病

网友:
其实这是东芝机子的通病了~~两个方法可以解决:换NEC大电容或在CUP旁边加2个330的电容就OK

网友:
change NEC/TOKEN and Check power system

网友:
你看看CPU座后面有没有NEC大电容 有的话就直接把它换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只要加电容或者换大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是东芝太抠门了造成的,就是滤波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哎,楼主倒是在坛子里搜一下在问啊!!难怪二楼的兄弟说怪话。这个已经是好多年前的通病了,多学习啊。

网友:
我只提醒楼主不要用风枪吹NEC,这个不好弄下来的,到时别把板搞废了!只能用刀头做破坏性的拆除,或者不拆这个,补加两个电容试试。

网友:
学习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