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08-31):
志达775主板、内存、显卡、桥电压都有、B18时钟都正常、就是CPU供电修不上来、场管12V都正常、怀疑RT8802A坏了?  怎么判断这个IC好坏?

MSI-7032的750主板、内存电压我换了W83电压好了、目前内存电压1.3.2.6左右、显卡1.5V左右、桥电压也正常、惟独CPU没电压,呵呵、对于CPU没电压、我修起来都没头绪、想直接换电源IC,可是没这IC,请问怎么判断IC的好坏呢,各位师傅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没有别的好办法,先查查供电IC工作条件。真的不行,只好找料板和买IC换上。

网友:
查一下IC的控制角是否正常。要不然就找一块一样的板摘下IC换上看得不得。要是得就是IC坏了

网友:
查IC资料 测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 测MOS管 你也得测测G极 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  还是花点时间查IC资料直接点

网友:
怀疑 IC坏的话 可以打下 VID的阻值 一般能发现是否IC坏了 这个不需要查资料了 看IC出的一排 在一起的线 进CPU座的就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8096-1-13.html
这里有一个最强大的经验贴,你自己好好参考一下

网友:
找到原因没有,期待中。。。

网友:
6个MOS管,其中2个G极有12V电压、其他4个都没电压、。。

网友:
VID是什么?

网友:
志达775主板,应该是那IC旁边有个电阻,它是一端为12V,另一端要输出1。2V才正常~如果是输出比这个电压高还是低的都不行~要更换这个电阻~

网友:
754V星的这个主板,刚加电时 有1.2V电呀,然后慢慢的就到0V了,无意间有时候,还能走D4呢,有时候不复位。。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2个G极有电压? 那我初步判断也是 CPU主供电 IC挂了  VID 主供电IC通过的几条线路 去 侦测得到CPU的实际工作电压 那几条信号线就是VID线 这个线是一排出去到CPU座 没IC资料的时候 可以先测这个的打地值 有负载的时候 这些VID线 至少有一条或以上接地 不接地的阻值一致 要不满足这条件 那就是IC挂了 希望我的解释 能让你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