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寸液晶显示一亮就灭

楼主(2010-08-31):
DELL 15寸液晶显示一亮就灭.电源灯亮.有暗影.初步判断为高压或者灯管.拆下来测试灯管没有问题。.然后就测了一下电路板上面的元件均无损坏迹象.于是就补焊了一遍.无果.除了直接换高压板就没法了。请问一下大虾们一般这个问题该是什么问题啊?给小弟我指条明路啊。..谢谢。.
DELL

网友:
把灯管拉出来看看灯座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高压芯片,高压包

网友:
我一般也是换高压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条 现在价格不贵

网友:
我自己都是直接换的 不值得修浪费时间。

网友:
同意直接换高压条,,不过技术上来说,,一般是高压控制IC,高压变压器,高压电容问题比较大..

网友:
大部分是高压变压器问题,数字表用二极管档量下次级绕组阻值,哪个阻值小就换哪个。

网友:
我有DELL 15的原装板。

网友:
DELL 的明基代供一体板的确是不肯恭为

网友:
电源电压输出电压稳定?如果输出不稳定也是出现亮就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