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cpuvtt1.2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0-08-31):
这块主板拿到手上检测,vcore短路,所有的供电mos管全部烧掉,去掉,测量vcore不短路,但是测试假负载,vtt1.2短路,按理说这个应该桥供电1.2v分出来的,但是这个管子没有坏,我拆了北桥,和南桥,电源管理芯片还是短路,。。。

。。请教下各位这个短路还有什么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把I/O拿掉

网友:
兄弟 VTT还连接IO  和一些滤波的电容,你不找线路直接干了桥啊

网友:
你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IO和专用芯片我都干掉了 ,cpuvtt还是短路,还有什么可以干掉的

网友:
太牛叉了   无语 极度估计是你拆的时候 让什么线对地了 拆得太干净了 这板拆成这样不如不修

网友:
你的主板初始故障是不跑码吗?

网友:
CPU VTT 1.2V,送给CPU,北桥还有南桥,你有没有打下CPU灯座,看下座子有无问题呀?还有如果南北桥都拆了,应该没什么IC了,有可能是这个供电相连的电容损坏引起的!(最后补充一句,你所谓的短路对地阻值是多少呀,因为我曾经修到过一种变态主板,CPU VTT1.2V 对地阻值只有2欧,可这板是好的!)

网友:
VTT 1.2不是从一个MOS出来的吗?应该在北桥和CPU座附近。既然是它短路,那就查它的线路。

网友:
你太利索了, 问题没查清就把南北桥下了  佩服  佩服

网友:
楼主的问题就是为什么VTT短路了?短路在哪儿?所以才拆了芯片的
用可调电源烧吧看哪儿发热了

网友:
太牛了,这样拆还短路,那真的搞不懂了~那有可能是中层的电路问题吧~深啊!

网友:
LM324拆了看一下。再有这板VTT_CPU信号与IO是没有关联的。

网友:
那个板,CPU供电的下管,是用的LD10100的结型场效应管,静态时,其DS极是短路的,所以这板VCORE对地短路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