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给我一点勇气 要干大事了

楼主(2010-08-31):
一台R61集成显卡机子 拿来时保护隔离有问题 好不容易弄好后又没有待机 花去半天把待机搞定了 现在开机电流跳变到1.1掉电重启 加散热片到1.0左右掉电重启 接屏无显示 所有电压都上来了 不插内存电流也一样 内存数据线打过正常 CPU到北桥数据线也正常 复位时钟都OK乐, 现在想做北桥 是960的桥 高手请帮忙分析一下除了北桥还有什么我没想到的!谢谢!
最新发现 不上CPU电流到0.5也是掉电重启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事 T61的BIOS可不是那么好刷呀  要不也刷个试试!没示波器无法测量波形!

网友:
cpu复位有没有出来啊

网友:
r61也是灌胶的吧,小心点

网友:
lpc波形出来了吗

网友:
干吧,不干怎么知道呢,,

网友:
有点压不一定有波形,最好用示波器量一下

网友:
R61集显的一般灌胶的少吧,就算灌胶也不难,楼主细心点,大不了做两桥,胆大心细,不用怕.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呗, 有可能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哎,同情楼主啊,我前段时间也修了一个R61集显的,和你后期故障一样,就是不掉电,电流到1.2左右。有时候能亮机。因为也灌胶,不敢动,后来退还客户了。心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