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无待机电流,只有3.3V,无5V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0-08-31):
DV2000,945PM+GBM+7200,原来是开机无显示,看电流变化时显卡问题,加焊显卡,点亮装机,用了不到一小时,自动关机,发现无待机电流,测量主板,无5v_pwr,有3D3V_PWR,5V_PWR也不短路,测TPS51220 29脚,PWR_S5_EN无5V电压,这脚也不短路,这脚的源头就是U16,它的VCC为3.3V,1脚为3V,换了个U16还是一样,EN1信号还是不出,请教高人指点,电路图为KAI,谢谢,有心的兄弟

网友:
不关2脚的事情哦

网友:
965北桥的是待机有3V没5V,945北桥的是待机有3,5V的

网友:
我看还是把显卡重新做个BGA,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