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D笔记本玩魔兽花屏

楼主(2010-08-31):
ASUS  Z99D笔记本玩魔兽花屏,(以前正常玩的),不玩游戏时一切正常,望各位老师指点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显卡虚了吧

网友:
应该是 显卡虚了吧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笔记本玩3D游戏应该玩不长,散热肯定跟不上

网友:
显卡虚了吧,加焊一下

网友:
  肯定是显卡虚汗了 、重新更换能解决问题 。如果想彻底解决次问题需要换改良版的显卡芯片

网友:
没得说的  肯定是显卡虚焊的问题了

网友:
对于Z99D这款机器我经常建议机主换INTEL965集显的主板,原主板和显卡板卖了差不多就能卖个CORE2的U和965GM的主板

网友:
不然老是修来修去的,很不稳定。没办法,谁叫他是AMD的U NVDIA的桥加显卡发热量太大了,修好了显卡桥又出问题,好了桥U又出问题。。。。反正一个接一个的坏,换INTEL集显的板一次性解决

网友:
先软后硬,做个系统先

网友:
   显卡焊点虚汗,温度高或者3D画面太炫丽,导致显卡支撑不住,花屏,加焊下显卡OK.

网友:
哎,nv的显卡是软肋啊。。。可惜华硕坚如磐石的名声了。。

网友:
加焊显卡咯————笔记本玩3D负荷太大————显卡受不了

网友:
一般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基本上可以判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把显卡驱动更新下,不行就显卡了

网友:
1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显卡虚了 ,散热也要改!

网友:
压一下显卡试试看  还花吗,可以就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