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打机 电源打掉了 查图查出来 +-1%的电阻能用+-5%的贴片电阻换吗

楼主(2010-08-31):
雷打机 电源打掉了 查图查出来 +-1%的电阻能用+-5%的贴片电阻换吗  谢谢

原值的不好找 我试试

网友:
一般阻值一样就行, 不用管它的精度。

网友:
如果是精密电阻的话不能用其他的替换,要原值

网友:
换上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最多接假负载看看。

网友:
从设计的角度思考问题:
设计时为什么用这个电阻(阻值,精度,功率,封装等等参数)
这个电阻能用别的阻值吗?这个电阻工作阻值变化5%会引起异常吗?

网友:
99%的电阻偏差一点没有问题,有些特别的电阻另当别论

网友:
一般可以。要求高时可用万用表在百分之五的电阻里挑出百分之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值是指电阻的允许误差值,你用阻值一样的电阻代换就是了。没那么神秘。
如果是稳压或时钟电路,要选精确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