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ps代LD7576PS后炸机

楼主(2010-08-31):
一阳光19液晶,不通电。电源IC是LD7576PS,我用LD7575PS代换后,7575被炸,开关管也烧了,一个0.54奥的电阴也炸了。有谁有有经验的。。。。。。。。

网友:
看资料,两者应当能代换,可能是你的电路中还有其它故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呵呵!是7576GS的吧,绝对不能代换的,一个厂家的不同芯片,代换必炸

网友:
也不见是这样的吧,SG5841,就可以代SG6541,同一厂家的啊,
炸机还是有隐患未排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7576的1脚是CT,7575的1脚是RT,用7575代7576要把1脚改为电阻。
不管是RT还是CT,电源跟地正常,一般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先排除高压、供电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弄好了,把7576PS第一脚的电容改成150K的电阻就OK了,现已修好。

网友:
可能是你的电路中还有其它故障吧

网友: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代用,一般用原值。

网友:
不知道厂家为什么要生产这种差别很小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