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6000 965的 不上电的维修

楼主(2010-08-31):
    在基地里找了一份图纸。待机0。03  按开关0。04  不加电。 但是有开机动作的。首先看EC(KB3926) 一按开关,EC的75脚DNBSWON#1得到了信号,101脚也输出了S5_ON_1这是正常的,跟待机电流是对应的。但EC的98脚SUSON很99脚的MAINON没有高电平,我也不知道这两个信号是什么意思,我把理解为S5#和S3#。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南桥部分的问题。一测南桥晶体没有起振。二话没有说,找了个HEM的南桥换上去(之前试过HEM的桥可以上HBM的用),还是一样。南桥晶体没有起振在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南桥坏,要么是VCCRTC没有电压。于是上了好的电池,还是一样。 测的3VPU有3V。居然是D41开路。换了个二极管,电压有了2。5V。二极管分压0。7V,这是正常的。可以上电了,但是不跑码。再换回原来的南桥,可以跑码,但不亮机,一按南桥就掉电。回想在取桥的时候,打了胶的,温度开得有点高,好象有点爆了的声音。在换了一个测试好的桥上去,一切正常。
  由于我的BGA台是三温区的,在取桥的时候还是没有掉焊盘,但是费了一个桥,也费了时间和精力。我跟客户说的200,客户说考虑哈,还没有说修,我都跟他搞好了,还装好了也测试好了。后来客户说不修了,没有办法,也只有跟客户说150块。
   哎!真的不划算。所以在这里希望大家不要犯我的错误啊!是个很明显的问题也要仔细的查一下。不要象我费了时间也费了钱和精力。也挣不了什么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搞错没呀,换桥才收150,那还有赚吗?

网友:
  楼主对于广达的时序还是不够理解啊

网友:
上电时序比较关键呀

网友:
是呀,我也让这个6000害惨了呀

网友:
有没有谁能解答一下suson和mainon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