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各位老师帮学生指点AUX_ON信号

楼主(2010-08-31):
烦请各位老师帮学生指点迷津。在此多谢

网友:
  有二极管 就说明 只能是低电平能从d74的1脚达到2脚 反之则不行

网友:
AUX_ON 为高(大于VCC3AUX)时,D74截止,PMH-4 22脚电压等于VCC3AUX。
AUX_ON 为低(低于VCC3AUX-0.7V)时,D74导通,PMH-4 22脚电压等于AUX_ON 。

网友:
很简单的图,AUX ON是控制信号,低电平时有效,控制22脚

网友:
这个信号不是一般认识的高电平信号,是在低电平时起作用。这样相当于信号通过了这个二极管。

网友:
这个信号确实是个低电平有效的信号  而且是给了南桥的 具体的作用要看全图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