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915GM,集成显卡。PC97551 ,不触发,附图,BIOS

楼主(2010-08-31):
                                                 接手一联想旭日125,待机是流0。5A
第一步:初步判断有短路,拆机看到PC97551烧了个洞,呵呵。啥也别说了,换吧!
第二步:换EC
第三步:换了EC ,不短路了。但是待机0.02,不触发。
第四步:测EC 45PIN,有供电3V_ALWAYS。测2PIN 有高低高的跳变。测171PIN,没有跳变。测26PIN ACIN 有高电平
           示波器 ,测晶振,没有起振。EC 没有工作
第五步:又再次加焊了一下EC,排除EC有脱焊。还没有解决。LE2这个主板,BIOS参与了触发,是不是BIOS问题,示波器测BIOS没有波形,
          刷了BIOS,论坛下的。同样问题,晶振不起振。
第六步:不经意用示波器一直按着EC的晶振一脚,一分钟,待机成了0。00,不错应该可以开机了,按开机键果然没问题,开机正常,跑码
          正常。呵呵。
第七步:我这人一向比较懒。把晶振,协振电容,电阻,
待机0。02--0。00,呵呵。开机正常了。
第八步:装机,测试暗屏。测量是高压板坏了,没是原装,改了一个,这个不细说了,大家都知道。
第九步:此机修复,收钱。呵呵
付,旭日125图,BIOS ,(LE2)集成显卡,INTEL的CPU。915北桥。

网友:
我想问的是楼主维修时是“不经意用示波器一直按着EC的晶振一脚”才开机的,有这么多工具应该能查到这里吧。呵,要是没有这一碰那不是要查好久啊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判断0.02的待机不正常 而0.00的是正常的?

网友:
BIOS参与触发的机器 当BIOS数据损坏的时候待机的电流多会比正常的时候偏大的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源 待机电流是在跳变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修到的是0.01待机正常。。。估计你的电源不够精确吧

网友:
我也是用的125但是待机和你们都不一样。

网友:
待机是0有的时候也正常 因为有的 板子是那样   触发了以后才有电流和 3.3v  5v 的

网友:
待机0V
——————看来还得多积累经验————

网友:
好像宏基的有几款都是待机 0 v 正常

网友:
待机是0还可以开机没有碰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