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7900gs有时会卡,偶尔会花屏求助

楼主(2010-08-31):
手里有一块映众7900gs的卡,之前在几台机子上用过,都没有出现花屏,只是经常会卡死,一会又没事了,前段时间把散热片拆下来换硅脂,放了几天,拿来试机时进系统会花屏,之后就放一边了,今天又拿出来试了下,进PE里GHOST系统,一直到装完系统跟恢复完数据共1个多小时都没出现什么问题,但用MHDD测硬盘时,测了一会就出现花屏了,不知道为什么用MHDD就会花屏?下面是MATS4.80的测试结果,看不懂,请各位老师帮忙看下。

网友:
补充一下是双256的

网友:
GPU空焊了,重植测试一下

网友:
刚刚用OCCT软件来测显卡,测了一会,黑屏了,主机还在正常运行中,用键盘关机后再开机也是黑屏,可以正常开机,按键盘灯可以关跟开,换上另一张显卡,可以正常显示,看来只能拿给朋友帮重植了,手上没工具

网友:
修了好几块这样的故障,都是核心虚焊的问题

网友:
换显存,做GPU就好了

网友:
不是C区报错吗?

网友:
如果会打值找到故障点很容易吧

网友:
C区有问题,要进一步查出是GPU空焊还是显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