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神舟承运L730T 维修电流乱跑还掉电?

楼主(2010-08-31):
今天接了一台神舟承运L730T 机器  客户描述机器无故不能开机。
我一查:待机0.01A
触发后:电流0.01--0.08(停留2秒)---1.12(停留2秒)---0.66(停留2秒)---1.13(3-5秒)---掉电---变成0.01---0.08 反复跑~~~~~
谁能给电提示。。 现在换掉 cpu供电芯片,max8770  电流只跑 0.46 不懂了  。换回去也不行了。。 没思路了,请大伙指点下。。

网友:
以上所测电流是,没接风扇,没接屏的情况下所测。  内存换过,CPU 也换过。 换cpu供电芯片max8770 之前   测试 3 5V 都有  cpu1.2V 内存1.8V  0.9V 都正常。

网友:
电流都上到1。13了,CPU供电应该出来了。查下北桥

网友:
看USB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不怎么明白呢,,

网友:
cpu供电芯片重新加焊了一下,  加焊北桥 就好了,谢谢3楼的建议。现在已经 OK 了 收费3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