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自动重启

楼主(2010-08-31):
     一945主板能正常显示,当走到DEL,F1阶面时,按DEL可正常到BLOS,但按F1就会马上重启,往后一点都走不了。不知是何原因,求解...........

网友:
问题应该描述清楚
按F1是重起----亮机--故障反复吗?
往后一点都不走了?是什么意思?
---------------------------------------
是档在那里,诊断卡代码显示的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或是系统坏

网友:
接不接硬盘一样,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