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电路图修好一块ibm r61i的主板

楼主(2010-08-31):
                                                                                IBM R61I不开机维修

   客户拿一台IBM R61I的机子过来,不能开机,用可调电源,待机只有0.01到0.008,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
   拆机把主板拿出来,量一下电压,发现什么电压也没有,量高端管的D级没有20伏电压,说明故障在保隔电路。
    从插头量进来,过保险到第一个P沟道的场效应管,发现他的S级有20伏电压,但是的D级没有电压,我就飞一根线过去,D级有电压了,高端管也有20伏的电压,但3  5伏还是没有,待机还是一样,再量P沟道的场效应管的G级发现既然是20伏的电压,这肯定不对,正常的话应该在7伏左右,就沿着G级往下找发现他经过一个R145的电阻到Q51的3脚,量Q51的3个脚的电压,发现都是20伏,说明有问题,Q51应该产生一个7伏左右的电压给P沟道的场效应管的G级,P沟道的场效应管才会导通。Q51的第1脚是有Q79来控制的,Q79的3脚和接地的2脚导通是有1脚pwrshutdown这个信号来控制的,量发现没有电压。【2脚和3脚导通就把Q51的1脚电压拉低。】
     pwrshutdown这个信号后U28【芯片上有联想的标记】的24脚产生的,量U28的工作条件发现他的7脚供电脚没有3.3伏【VCC3SW]电压产生,所以芯片没有工作,再往上查VCC3SW,发现他是有U61【BD4176KVT]的61脚产生的,在量他的工作条件,发现37脚供电脚没有20伏的电压,所以芯片没有工作,我就从插头的保险那里飞一根线到U61的37脚是的保险电阻R487上,发现电流有点波动,但还是不正常,好像那里有短路,发现59脚的一个滤波电容C609的对地组织为1,把他取下后量是好的,电路上还是1 ,而他是跟59脚相连的,就怀疑U61【BD4176KVT]坏了,刚好手里有料板,就把U61【BD4176KVT]
换上,发现待机正常,可以开机了,把CPU,内存插上,能跑码了,接屏能亮了,把机子装起来,就OK了

再传图纸 IBM

网友:
  不错 高手就是这样炼成的 不过 知其然 最好知其所以然  呵呵

网友:
表达失误 !什么叫对地阻值为1!为1的话就是无穷大 应该是为1欧姆吧

网友(点评):
可能就是因为无穷大楼主才判断ic坏了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LZ测电容为1,而不是测板上电容焊点为1,板上应该是0,还在短路状态

网友:
接受批评,下次一定改进

网友:
LZ的经验证明,如果能先检修VCC3SW和VCC5SW这些先行产生的电压,也许会节省些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就是阻值为1欧姆,我忘记加了,下次一定改进

网友:
昨天也遇到一台,插上电源没有待机电压,插电池用正常。。。查了半天,原来是62501没有供电,然后飞跟线到57脚就OK了。。。

网友:
楼主不错嘛!
不过看到楼主好像说得有点不对:Q34是P沟道场管没错,它的G极电压在20*R145/(R143+R145)等于6.6左右,这是在没有得到-PWRSHUTDOWN信号控制的时候,而不是Q34正常工作的电压,因为P管一般 是在低电平的时候导通的!还有Q51的基极电压应该不是有20V这么高吧?个人意见,有不同的请指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行的,100大洋

网友:
回复 网友C:

    57脚没有供电,这条电路很好查吧。没什么元器件

网友:
问一下 修这种机器用什么样的诊断卡啊

网友:
呵呵,学习了,高手就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
用I2C的和PCI-E的

网友:
呵呵,学习了,原来修电脑要这样修,那我要努力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没有输出20V电压,

网友:
运用电路图候机,理论与实践并存,L|Z继续加油。

网友:
不管怎么样,最后还是修好了,不过看的出来楼主的理论功底还是比较扎实的。要好好向楼主学习了,高手其实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而成的。

网友:
是的啊 ,看了以后,要加油了。

网友:
报价多少钱啊,如果不是同行的话,最起码可以报到200多一点,因为不能看机,你可以说到很大的问题,如果是同行那可能报不了什么,这年头,做人不能老实,你老实可能会被客户狠狠的骂一顿,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你对客户很宰却不一样,

网友:
楼主的技术在不断的加强啊,相信不久的将来又是一员大将

网友:
楼主最后也没有修保隔电路吗?就飞根线拉倒?

网友:
理论与实践并存

网友:
说实话,这个案例不复杂,知道原理的很容易就修好了。

网友:
呵呵 第一次看图纸 就这么厉害啊 3SW短路 学习了

网友:
要象楼主多多学习了

网友:
不错呀,水平很高啊,学到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