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有点难,求助..

楼主(2010-08-31):
大水牛20显示器.雷击.电源芯片炸了.9N65穿了.7脚供电的二极管穿了,8脚的1N4148击穿,芯片查电路应该是5841或者6841之类的.由于没有这个芯片,在基地里查资料查到可以用7552代换.4脚的电阻换为100K,5脚悬空7脚的电阻换了3个300K的换了个10N60和FR107,还有1N4148后,用个100W灯泡当保险,通电后测7脚18.6V,3脚19.4V,8脚1.34V,次级12V为13.3v,5V为5.3V,满以为正常了,接好驱动板和灯管后,12v降为11.3V,5V降为4.45V,接好屏之后..花屏,12V为9.6V,5V降到3.5V,并且感觉到灯泡发热...还有.没接屏之前开机12V电压会以2秒左右0.01v上升,几分钟之后有以这个速度下降..降到10.8V左右停止.光耦,431,12V反馈用的是AO4604.用AO4606代换的,次级电容换了,整流管没动(因为怀疑是初级问题)7552的7脚电容换了,无果..本人底子薄,只好来请教诸位师傅了.
这个机器的空间比较小,我用12V4A的电源加了一块高压板,在驱动板上厂家预留的位置上装上5V的稳压管.电感.电容和二极管,可以正常工作,不过上面的2根灯管黑了,我手里没有20的灯管只好用19的灯管换的...用了几天...就出现开机黑屏..才开后发现灯管过热差点把里面的那块塑料板融了..所以反过来又修这块板...可就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太难了,,我一般都换整个电源一体板

网友:
尝试着把S级的0.43欧电阻换成0.33的..结果灯泡亮了..还好没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