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板

楼主(2010-08-31):
液晶显示器换通用高压板电源线电源改到那根先啊,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你发错了地方了,通用高压板也就VCC 12V ——来自于电源板的12V左右的电压输出;GEN  地——来自于电源板的冷地 ;ON  开关控制——来自于驱动板,你只要接对了这3根线就可以了呀。
   而且现在的通用板在接口附近都有标注的,很方便。

网友:
楼主,先把文字排排好,搞不懂你说的什么。

一楼,如果不接亮度线,屏幕亮度是不是没法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