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保护隔离问题

楼主(2010-08-31):
今天接一HP 6515B,故障是不开机,上可调电源无待机。拆下测量后发现保护隔离坏,最后发现保护隔离保险后的第一个MOS管(P管)无电压输出,量下G极18.5小于S极,条件具备,心中窃喜。以为换个管就会好,可连续换了5个都是无电压输出之后,就彻底傻眼了。

还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
用适配器量吧

网友:
跳过第一个MOS管飞线接+  再式下

网友:
直接短接呗

网友:
有的机器如果后级有短路也会保隔也会不输出的。。不过看你那个场管G级的电压是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S极通过一个电阻到的G极,电压也比S小,应该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高啊,只要比S极低就应该输出的啊,P管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我明天试试,不过听师兄说这样不好

网友:
用适配器量吧
引用 网友D:

倒是听说这个型号的机器挑适配器,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机器要上原装适配器才行, 不然可调电源中间那根线就要重新改

网友:
这机器要上原装适配器才行, 不然可调电源中间那根线就要重新改
引用 网友E:

直接飞线可以吗,就是把场管S,D连上?改可调电源中间的线好改吗?还请前辈指点一下
小弟再次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直接飞线可以吗,就是把场管S,D连上?改可调电源中间的线好改吗?还请前辈指点一下
小弟再次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能直接连过去吧,因为这板有检测脚,有时还会烧东西,即使连过去没事,也会出现别的问题,电流循环跳,就不显示。  好像听说这种机器跟以前NC6400那种接法不同了,中间的检测脚电压必须是3.3V

网友:
惠普带检测脚的好像不行哦,和戴尔的检测头不一样的,我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我知道了,太感谢了

网友:
没搞明白 到底撒子原因 期待

网友:
可以的,我今天就修了 6515B的机器。用可调电源就是把中间的针加上19V的电压了,不过待机有些高0.08。不知道其他朋友是不是和我一样。

网友:
电源接口的控制角只是控制第一个MOS管的跳过这个MOS管就正常了只要是这种电源接口的HP机我都是挑个第一个MOS管飞线出来就可以看电流了

网友:
6515B直接跳过第一级MOS管是可以的,CQ40就不行

网友:
mos管跳线,电源口加一个10k电阻到检压端都能解决lz说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般P沟道管G级要低几伏的电压才能导通。。。

网友:
惠普中间那根检测脚好像是6点几伏的吧,改头子的方法论坛里面有讲的

网友:
还连续换了五个,换一个不行就得考虑后级短引起,这机子屏线接口边有两个电容易坏

网友:
这个主板用可调电原不行。他中间还有个探针有电

网友:
思绪哥说的对,你用原装电源, 或者去买个那中HP 专用头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可惜啊,最后还没修好,通知顾客拿走了

网友:
直接飞线,电源接口的控制角只是控制第一个MOS管的跳过这个MOS管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