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网卡被雷击坏

楼主(2010-08-31):
集成网卡被雷击坏,那个信号灯长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拆下网卡清理好焊盘,再量下SB3.3V有没有短路,短就不要上了,再查别的地方,因为网卡坏可能把南桥一起损坏了!

网友:
拆掉后还需要测试3VSB是否短路及信号电阻是否阻大,如果灯常亮或不亮需要换掉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这么严重吧
我现在把那个集成的给屏蔽了,用的pci网卡

网友:
集成的最好拆掉,

网友:
最好把集成的显卡拆了,这样安全点。

网友:
要把网卡取了,不然南桥都有可能挂掉!

网友:
集成先拆掉,试一下其它是否正常~正常后,再检查网卡旁边电路是否正常~正常后再加好的网卡芯片试一下能不能正常上网~

网友:
不拆网卡,会容易坏东西的

网友:
直接换IC应该可以正常。

网友:
拆了。加网卡只要能用就OK了。

网友:
遇到很多板子,网卡芯片坏了主板都点不亮,有些点亮了开机没多久也会死机,最好还是把芯片取下来比较保险。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简单点加块网卡吧

网友:
把集成的拆掉,雷击的运气好的只烧网卡,运气不好南桥也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