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换升级显卡后火星了

楼主(2010-08-31):
惠普V3000换G86升级显卡后  不装显卡驱动 看电影没有问题 其他正常 装完显卡驱动后其他正常就是看电影时不能显示完全好像时花的样子 玩游戏不能正常使用,求助时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是系统的时 做了好几个系统了 就连WIN7都做了 效果一样  有遇到过同样情况的给解释下 谢谢

网友:
怪事年年有 今年尤其多啊

网友:
用显卡检测软件检测下显卡。
你换的显卡质量有问题

网友:
显卡跟驱动匹配吗?

网友:
升级了最新的BIOS  显卡驱动 官网原版 显卡时全新升级版 还有同志有别的见解吗?不行的话 明天就换显卡片子了

网友:
楼主是原来显卡是7200或者7400升级到8400?可以这样升级吗?没试过。

网友:
原来G86  升级芯片G86  那个卖芯片的说 全新的 质量百分之百好的  我就郁闷了 换了几十个了咋还跟我开这种玩笑呢

网友:
显卡没做好! 建议重置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 百分百的 从做  如果还是不行 那就是显卡本身有问题

网友:
建义楼主看一下有没有掉件了~~周边有几个小电阻是用来区分7200还是8400的`~如果掉了会引起显卡驱动不对`~但显卡又是能用的

网友:
BIOS,显卡驱动都用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