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500

楼主(2010-08-31):
设备器插上后有电、按出发键不出发、此本不出发和桥有关系吗?
我是个新手。

网友:
得拆开来看了,三桥合一的有可能,不是就得查了。待机正常吗,

网友:
楼上现在出境率挺高的啊

网友:
拆开后,就一个CPU和桥!

网友:
那要先确定待机电压出来了没有, MCP67这个桥易空焊,也容易坏。 你可以先加焊下看看

网友:
加焊之前还是先仔细查一下一下,是否具备加焊的条件,CPU电压复位,时钟,内存显卡的电压REF,PCI的复位这些一定要有,说简单一点就是给自己一个加焊的理由!OK?

网友:
刚目测主板、发现winbond有2处连锡了,嘿嘿!!!!

网友:
焊下IO看看啊

网友:
哪有电压呀

网友:
不上电的原因有好多 ,要进行实际分析,桥当然会有影响的

网友:
换一个桥就好了

网友:
取下来从新植株。加焊I/O

网友:
先加焊 IO

网友:
不管你动什么,之前都要仔细看一下,在测一下是否有短路,先从隔离保护电路开始查起。查一下你主板的上电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