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乐天】好显卡放了几个月 忽然就黑屏不显了

楼主(2010-08-31):
一块MX440 64 128的 本来好好的 应为有事 闲置了几个月
前几天拿出来用 忽然不显示了
检测卡跑马正常 机器不报警 耳机里可以听到进系统的音乐
就是不显示 显示器的灯始终是红色 没有正常工作的蓝色
RGB阻值750左右
排除显示器的原因 确定是显卡问题 换了好几块主板都是一样的不显示
2个3055的电压如下图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 来求助下各位大神

网友:
清洁一下金手指试试看。

网友:
早就清洁过了 3055的电压也正常

网友:
加焊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用洗板水彻底洗一下,然后小火预热一下应该就没事了,专门对应无缘无故的毛病.....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晶振坏了啊?期待楼下的解答下

网友:
拖每个脚,,,再用细砂子砂下金手指。不行,,,,,丢。。。。。

网友:
加焊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这种卡子话半小时不行报废了

网友:
很多板子,修好了之后,放了一段时间。。。嘿,又坏了。
经常遇到这样情况。

不过感觉,排出其它小意外的话L:修的应该是没彻底……即,将要搁放时,此时它应是是不太稳定了。。纯属猜测。

网友(点评):
这张卡根本就没修过的啊,原来一直使用的,后来闲置一段时间就这样了

网友:
5V电压正常吗?

网友:
晶振换过了 无果

网友:
74hct32d 换下看

网友:
怎么找我有事吗?

网友:
查VGA的DATA和CLK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换掉门芯片

长时间放着有可能受潮,可以先烘烤一段时间再测试也许会亮机的

网友:
我的三块显卡放了一个月,受潮花屏。正在解决中

网友:
清洁下金手指,可能时间长氧化,再放进烤箱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