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中mos管的G级一般由什么控制

楼主(2010-09-01):
保护隔离中mos管的G级一般由什么控制?有的是由东芝芯片控制的,其他的不知道由什么控制,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据我知道的有以下几种(仅供参考):
1。几个下拉电阻+耦合电容
2.下拉电阻+三极管(或者二极管)
3.EC控制或者KB控制
4.充电管理IC
5。一些特殊的元器件如IBM 的机子还有你说的东芝等等
6.一些门电路+其他
以上是我见到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要不就直接下拉到地 要不就由ec和充电芯片控制

网友:
我刚刚修好一台保隔问题的机子【IBM r61I],先是有u28【上面有联想的标记】,而他是有u61【BD4176KVT】供电,你去看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8927-1-1.html

网友:
根据图纸来。一般就是EC和充电芯片还有GND

网友:
我也不知道,过来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
二楼主已经说的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