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头痛的DELL,E173FPB问题

楼主(2010-09-01):
唉,提起来这个显示器,头就大,正好碰到这个客户呢,也是个大公司,有千把台这样的,基本上三两天就会抱过来一天让我们修,刚抱来的时候说是亮一段时间的时候会出现黑屏, 按照以前的经验,就把一体板上高压部分东西全部去掉,改了个通用的高压板,拷机两个小时,认为正常,就给他打电话,让他抱走了,可是第二天客户又抱回来了,说用了3个多小时左右又黑屏了,重启正常, 没办法,继续修,怀疑是电源板故障,就又给换了个电源板,这次没让客户抱走,继续拷机,可是拷机半个小时之后还是老样子黑屏,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 就又给换了个通用的驱动板,这会算是好了,不过液晶里面所有的板都给换完了,正令人头痛
    这次又抱来一台,说还是那样的故障,我就又给换了个高压板, 结果第二天又给我抱回来了, 没办法,上次是最后改完驱动板才正常的,我就先把驱动板给换成通用的,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就黑屏了, 都已经换过高压板,驱动板了, 再换的话也就把电源板也给换了,那样就和上次一样了,全波换完了,
     我个人认为,像这样的显示器,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吧,希望高手们能出来指导一下,不然这个显示器以后再来了,我就只能把所有板子全换掉了,
      希望高手们能出来帮小弟一下,分析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实在太令人头痛了,谢谢你们多多出来指导我,着急·······

网友:
楼主的维修方法不对,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首先要准确判断是高压板和驱动板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的,在黑屏的时候只要测一下驱动板有否使能信号到高压板相应控制端就能区分是高压板还是驱动板的故障。如果确定是高压板的故障,如果屡损高压板,在排除供电电压过高的情况下,嘿嘿,灯管有可能老化了。

网友:
我这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呢,希望高手们指教啊

网友:
看来半天也没看出问题 一般黑屏时测电源输出正常吗??  灯管亮吗?? 前两者都正常 那就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思路是对的.但方法可能用得不对,换上的东西确定是好的就不要再怀疑自己了...这样的情况,应该要考虑一下灯管了.  按键板也有可能(我曾经修过一个故障一样的,是对地触发的按键),量一下按键阻值.(或把按键板去掉再拷机).故障依旧的话就只能是做灯管了.(可以先用双灯高压来慢慢拷一下)

网友:
很可能是灯管老化了导致的负载不平衡保护了,你这样修浪费多少东西啊

网友:
2楼的话开辟经典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受益了!      HKC的显示器  是便宜   不都是这样的问题嘛,已经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了    运气还好    搞一回他抱过来   没找到问题   我烤了两天不停   结果还是好的   他又拿回去了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像楼主这样是换驱动板了还是电源板   实在是头痛

网友:
是呀,是浪费不少东西,但是要说灯管老化了,拿为什么全新的都换掉之后就没事情了? 非得换掉全部才不返修呢,很迷茫,怎么理性的去对待这种机器···

网友:
这样的故障很明显啊,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的问题,指示灯能正常亮的话电源肯定没问题。开启持续的话驱动板就没问题。
楼主的维修流程就不对,最起码要把故障确定了在修吧 ,上来就换?
像这样的问题,一边外接灯管看是否还会保护。一边测原来的灯官是否漏电严重。
你这个肯定是灯官老化漏电,改两跟灯官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支持!! 但不支持改二灯。

网友:
   解决了,一个按键坏了,  谢谢大家参与指导````

网友:
学习了。。。这个就是经验

网友:
呵呵,按键坏了?  这也行?
那你那些不是都白换了么,在换回来吧
高手

网友:
这种应该是明基代工的,有通病的呀,
高压板部分和按键是很容易坏的呀,按键要全换掉的,高压板修好了要全部补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