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L不能开机

楼主(2010-09-01):
一台联想旭日410L不能开机,不论用交流适配器还是电池都不能开机,拆机后发现:一旦接上电池,立刻发现南桥很快发烫,手不能忍!用交流适配器也一样。用DEBUG卡发现能跑码到5B,待机时电流为0.2A,开机后电流在1.8A左右,能断定是南桥损坏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你的术语有点问题/`不能开机?还可以上1。8A?加电不显吧~~是直接到1。8还是有跳变~~跳变的情况怎样?把问题说清楚点~~如果你觉得是南桥的话可以量测试点吖

网友:
待机电流0.2肯定不正常,从待机部分查起!待机3v,5v应该有短路情况!不能一上来就杀桥呀!一步步来吧!

网友:
待机电流0.2不正常,先查待机电路,测对地值,测待机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如果待机电路偏大
加上待机时南桥巨烫

应该考虑首先更换一下南桥

网友:
讲得不清不楚的,

网友:
借块电池先换了来啥

网友:
先测一下待机电压正常不 不正常就跑一下待机电路有可能是待机电路的一个电阻坏掉了

网友:
待机不正常。。。看3V和5V正不正常

网友:
待机过高了  短路了 电流上到1.8不是开机工作上的 是短路上的 啊  所以南桥发烫撒

网友:
对不起各位大师,补充一下,故障为“开机不显示”,待机时电流为0.2A,开机后从0.2A---〉1.3A---- 〉1.93A,几乎是瞬间跳到!待机3V/5V正常!测南桥附近1.5 V的几个电源滤波电容对地电阻为11欧,正常为120欧(找到了正常同型号机器),只要插上交流电源或装上电池,南桥3--4秒后就烫的手不能摸!是南桥吗?请赐教!

网友:
待机电压都正常吗?  南桥会不会少供电  或者南桥坏可能性也有

网友:
南桥烫应该坏了 。换个试试吧。

网友:
南桥发烫,已经告诉你信号了

网友:
你说蓝桥烫你换个蓝桥看看

网友:
换个南桥看一下

网友:
会不会有负载短路了?

网友:
打下USB的阻值看看正常不?

网友:
初步看来 南桥坏了 你也可以看看3V 5V短不短路

网友:
看下USB对地正常吗

网友:
拆下南桥看待机,如果正常了,大多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