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上电时序!!对IBM三个组成电源管理不怎么清楚的可以看下

楼主(2010-09-01):
里面清楚说明东芝,PMH ,H8各个信号发出的一个过程`~有兴趣的下来看看~

压缩包内容如下:
T61机器问题点很多,总结一下大部分都是电源电压的问题,比如有很多人描
述插上电源按键盘开机键后没反应,或是风扇在转屏幕不亮等现象,我相信很多人很苦恼。在这里愿意
把T61电源电压这部分分析一下,愿与大家分析讨论,希望给黑迷爱好者们答疑解惑,也希望给初级电脑
维修者画龙点睛之用
大家都知道IBM T61电脑用的电源电压是20V,我就先从20v电压说起,当20V电源插进笔记本接口后,依次会产生DOCK_PWR20,DOCK_PWR20_F,DCIN_AMP_20,VINT20
大家肯定会疑惑,都是20V电压,干嘛搞的这么麻烦,其实,转变这么多20V电压,它们每组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主板上零件所用的20V电压不一样的。DOCK_PWR20,DOCK_PWR20_F给外接扩展坞提供电压外,还给主板上的充电芯片提供工作电压,另外,DOCK_PWR20_F还会继续产生VREGIN20一个20V电压,
VREGIN20这个电压主要是给TOSHIBA芯片TB6251这颗芯片提供工作电压的,这颗芯片的主要作用就是产生控制信号的。而VINT20这个20V电压是给MOS管或产生别的电压的芯片提供工作电压。由此可见,虽然二者都是20V电压,但已经分开为两支了,为不同作用的芯片提供工作电压
DOCK_PWR20_F电压是前端20V电压,它转换成VREGIN20后给TB6251提供工作电压使其工作,产生VCC3SW以及DCIN_DRV,-PWRSHUTDOWN等电压和信号,VCC3SW给PMH-7提供工作电压,TB6251正常工作后,会发出DCIN_DRV,-PWRSHUTDOWN两个信号,生成两个高电平,PWRSHUTDOWN与一组三极管组成一段电路,产生一个低电平导通Q34,使之产生DCIN_AMP_20.DCIN_DRV是一个高电平直接导通Q36使其产生VINT20
T61电源电压分很多组的,如M系列的电压,A系列的电压和B系列的电压,它们之间是层层叠进的,相互依靠的
首先是M系列的电压,就是电源插进来后还没有按开机键的时候,应该有以下几组电压,即.
VCC3M,VCC5M,VCC1R8M,VCC1R5M,VCC1R05M。当PMH-7正常工作后,会产生M1_ON,经过电阻R866转换成
VCC5M_ON,经过电阻R405转换成VCC3M_ON,这两组控制信号控制MAX1700将产生VCC3M和VCC5M;同时也产生
M2_ON,经过电阻R373转换成VCC1R8M_ON,它将控制MAX8632产生VCC1R8M,并产生APWRG.经过电阻R470转换
成VCC1R5M_ON,它将控制MAX1540产生VCC1R5M,经过电阻R382转换成VCC1R05M_ON,它将控制BD3508产生
VCC1R05M,由于芯片BD3508的工作电压是VCC5M和VCC1R5M,所以VCC1R05M的产生要比其他M系列的电压在
周期上要慢半拍。只有这些M系列的电压都产生了,主板上的电压都准备好了,等待着开机键的按下
当按下开机键后,开机键上的PWRSWITCH这个信号被拉低产生一个低电平触发PMH-7,PMH-7将会发出
A1_ON信号,经电阻转换成VCC0R9A_ON,它将控制MAX8632产生VCC0R9A,并发出APWRG,pMH-7也会发出B1_ON,经电阻R867转换成B_ON,它将控制MAX1540产生VCC1R05B,并发出VTT_PWRG和BPWRG两组信号。在芯片ADP3207收到由两组信号B2_ON和VTT_PWRG转换而来的VCORE_ON与南桥发出的DPRSLPVR_IMVP的时候,正常情况下会产生VCCCPUCORE电压,就是供给CPU的电压,并会发出一个VR_PWRGD的信号给南桥,南桥收到这一系列的PWRGD的信号,就会产生CKPWRGD信号给时钟晶振,电压和晶振都有了后,系统南北桥相继复位,则上电正常
VINT20给一些产生别的电压的芯片提供电压如:MAX1700,MAX8632,MAX1540,ADP3207等。在提供了工作电压VINT20和PMH-7提供了控制信号后,MAX1700会产生VCC3M和VCC5M电压,MAX8632会产生VCC1R8M和VCC0R9A电压,别的电压就不细述,用下图表示
看完这些电压后,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电压的产生原理,在这里仅举两例,以MAX1700和ADP3207
来说明'
MAX1700要正常的工作的话,需要以下几个条件:
1.供电电压必须要满足,即VINT20必须是20V且要稳定,不能出现电压不稳或方波等问题
2.控制信号VCC3M_ON,VCC5M_ON必须要正常,必须要是3V,不能出现低于或没有3V等现象,否则
MAX1700将不会正常工作
3.其他的一些信号,如-PWRSHUTDOWN,-SHUTDOWN2也要正常,REF参考信号也不能被拉低
已经重点说明,在此不在赘述,虽然有点不一样,但基本原理是一致的
ADP3207这个芯片是产生CPU电压的,就是为CPU提供工作电压的。要使它正常的工作,需要以下几个"
1.供电电压必须要满足,即VINT20必须是20V且要稳定,不能出现电压不稳或方波等问题
2.控制信号DPRSLPVR_IMVP,VCORE_ON必须要正常
3.其他的一些信号,如CPUSENSE_CSREF,CPUSENSE_CSCOMP也要正常,不正常的话会引起CPU电压不
稳定,甚至会掉电,VID0-VID6之间不能有短路,REF参考信号也不能被拉低
到这里的话,一些大芯片产生的电压已基本完成,但还有很多没有被重视的电压,因为此类芯片
比较小,我也把他们罗列出来
由于以上的电压的产生都不是大的芯片上产生的,而且也不好找,所以很多人把这些电压忘记测量了,都是一些MOS管控制产生的电压,稍微不注意的话就会遗漏。如果这些电压没有的话,那南北桥就会工作不正常,很多人误认为就是南北桥坏,所以大家要多注意这些电压,说不定不开机就是某个电压没产生

以上就是T61的电压基本框架,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
不知道和这个帖子比有什么不同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01715

网友:
好东西~~让大家都看到

网友:
我不太清楚这三个芯片的工作方式,下来看看,谢了。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正适合对t61 待机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很后帮助的。。。

网友:
以前看过这类的帖子。。不知道是不原创。。。。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发贴。。学习了。

网友:
光说不炼啊
修板子看看啊
傻比了啊

网友:
这个是转贴过来的吧,不过内容是值得一看的。

网友:
不管是不是转的。。内容确实值得看

网友:
不管怎么样学到知识是真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