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屏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9-01):
我的电脑启动到刚进系统就兰屏。安全摸式也不行,主板有检侧连机代码“26”,硬盘在另一台机装的系统,正常,内存换过,没超瓶。温度正常,兰屏报“OX0000007B",有那位先生有此方面经验,能指点一下不尽感激,谢谢!

网友:
进主板BIOS设置下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换显卡试下

网友:
1,重新做系统2,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3,主板,重新加焊,你可以拿到指定维修点,帮你检查下看看,有可能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显卡的问题,象3楼说的,你换个显卡试一下吧

网友:
如果内存,硬盘都没问题的话,就重做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