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P5PE-VM

楼主(2010-09-01):
接修一张ASUS P5PE-VM 刚拿来时开不了机,开机针脚没有电压,拆了网卡后开机针脚有电压了,但 还是开不了机,因没有IO W83627EHG-A 所以决定先换南桥FW82801EB, 换了之后可以开机了,但没有复位,不知道该怎么搞了 ,那位兄弟有W83627EHG-A的PDF,麻烦上传一份 先谢谢啦

网友:
83627EHG基地有的是

网友:
今天用W83627EHF-A代换 复位有电压了 但还是不跑吗 接下来该怎么查啊 高手出来帮看一下啊

网友:
重点检查,I/O 网卡  南桥

网友:
感觉你这问题根本就在南桥。

网友:
好在82801EB的桥多 下午又换了一块南桥 还是不行 头大了 再找不到资料决定放弃了 555

网友:
这个主板修修能够功夫钱?

网友:
你从好板子拆I/O在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复位 查供电  时钟  PG 有没有都正常了 都正常了不复位桥坏
  ASUS南桥的PG是IO给 的

网友:
再查一下,南北桥的电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