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每次用不到10分钟画面放大至消失,马上关机在开机可以了,到10分钟又把行

楼主(2010-09-01):
CRT显示器每次用不到10分钟画面放大至消失,马上关机在开机可以了,到10分钟又把行,是不是行管和高压包,应该是高压包吗?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以前换过一个高压包,是一样的故障,后来对着型号又买了一个,就行了

网友:
换了高压包也是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