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维修这么多的显示器,哪个牌子的修的最多?

楼主(2010-09-01):
我在这里看了很多都是关于BenQ的维修案例,不知是否是BenQ的产品设计问题到了一定年限就会出现问题呢?AOC、Acer现在的出货都挺多的吧,不知这些产品的质量如何,是否会比较好呢?
请问Acer的液晶一般是哪个厂代工的?这两年做的价格都不错,有些比AOC这个品牌还便宜,产品设计也还过得去。
还有些日系品牌,国内应该比较少人用,我就没加上去了。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3 项 ), 共有 110 人参与投票
27.66% (52)
2.13% (4)
12.23% (23)
13.30% (25)
35.11% (66)
1.60% (3)
2.66% (5)
0.00% (0)
1.60% (3)
0.53% (1)
3.19% (6)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修的最多的是BENQ,其它ACER,联想,三星等也不少。AOC和飞利浦这两种修的比例最少。我这里是这样的,地域不同修的可能也不一样吧,你们呢?

网友:
我也听这边卖显示器的人说飞利浦的质量比较好,价格也相对高些。
AOC专业做显示器,看来质量还算不错。

网友:
怎么没有优派选项啊?

网友:
BENQ板卡修得最多

网友:
aoc和联想.三星

网友:
明基,三星,冠捷

网友:
冠捷,三星,清华同方,联想,宏基,明基

网友:
我们修的多,原因在于人家卖的多!!!卖的少当然修的也就少啊!!!

网友:
卖的多才修得多吗不见得吧,联想都找人代工的。他的能算吗?

网友:
这和产品本身的设计和质量也有关系吧。
BenQ的,使用到一定年限后,多数都会有问题,AOC的出货量应该也不少吧?但出现质量问题的不见得比较多。

网友:
这个跟地方有些不通 ,看用户群用什么品牌多了。我这里修的联想 AOC 三星 杂牌最多。

网友:
我们这里是联想的和三星的大部分的

网友:
选项太少了不够选的

网友:
我看是AOC的

网友:
联想,优派17,三星,BENQ,HKC,ACER,飞利浦,AOC和长城的少点

网友:
我们这里三星的比较多,可能地域不同吧。

网友:
刚收到一台Acer显示器是苏州佳世达电通有限公司 造的,是明基友达集团的子公司,这样看来,Acer和BenQ的品质有可能都差不多,不知面板是否都是用友达的。
看现在的投票,买国产品牌的都好过买三星~~~
优派的质量好像都不错吧。

网友:
07年买一BENQ显示器,没有用到两个月,中间便有一横线,其他地方都不亮了,幸好在保修期。

网友:
是否應該針對不同代工廠的產品故障率來調查比較實在

网友:
都差不多吧

网友:
卖的多的,就修的多。。有个比例的问题。前2年是明基17寸的,现在是三星 的。

网友:
现在明基的也很多     宏碁第二

网友:
LG  SUMSANG BENQ lenovo .

网友:
我这边 BenQ比较多

网友:
明基  三星  联想

网友:
卖的少当然修的也就少啊

网友:
明基  三星

网友:
现在优派的质量不敢恭维啊,碰到好几个全新的在半年内就有出问题的,虽然是返修免费保修,现在都不敢拿优派的。

网友:
  三星是很多   。 因为很多人都喜欢三星的。因为三星做的好看

网友:
BENQ比较多

网友:
  其实 本人 觉得 AOC显示器 坏的几率 不会很高  倒是  三星 和菲利普

网友:
我这联想的多 三星的多。那个牌子卖的多我认为就修的多。现在的液晶显示器都不耐用。还是15 17的液晶显示器耐用

网友:
请问你们修的这些中,屏坏或灯管坏的多吗?应该多数是电源或高压模块有问题吧?

网友:
代工的产品故障多。自己的产品同规格档次的故障稍微少点。

网友:
从社会心理学考虑的。呵呵。不过我接手的基本已15''的DELL、LENOVO、BENQ等居多,新产品大尺寸以ACER、HP、SAMSUNG居多。

网友:
AOC的质量的确还是不错的。看看网吧的使用情况就可见一斑。

网友:
我用的AOC,三年了,,买回来还是二手的,现在没大修过,,,,
BQ,,那个C5707我起码换过100个管子以上了,,二年前就开始修这玩意了!通通的烧一边!

网友:
另外,说实话,三星的,山寨货,,我修过几台了,,外面看不出,,,拆开才看得到!!
不过,没见过触摸板式的山寨三星!!

网友:
看来我们地方不同修的显示器的牌子也不同啊 我这就三星和联想最多BENQ少啊

网友:
我觉得飞利浦这个牌子不错哦 !!!我给朋友都介绍着个

网友:
明基 三星的比较多

网友:
联想,三星,

网友:
LG和飞利浦现在合了~~~~

网友:
不同的地区有差异吧,某个地方某个牌子的显示器少,相应的维修数量也就会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