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邦内存 奇怪的问题 上测试图了~!!

楼主(2010-09-01):
手头一根金邦DDR667  512MB 单面
具体现象如下:
单独无法点亮,使用一根好的条子可以带起来,并正常使用。

网友:
有的主板是挑内存的。所以有些内存需要一个好的内存放在第一槽里,然后在第二槽放其它单条带不亮的内存,可以共用。你可以在系统里确认一下这条内存认没认,或者拿着这条内存放到别的主板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条内存本身的问题。

网友:
  有的内存会挑主板。。。。。多换几片板试试吧~~~~

网友:
找个专业软件试试把!!!

网友:
请上标准软件测试图、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应该是内存和主板兼容性问题~~用RST检测一下吧!!

网友:
用了一个月 没有问题
奇怪啊

网友:
是有点怪!理论上有问题自检是通不过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应该是可以带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