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GM2621-LF驱动板怪问题

楼主(2010-09-01):
我这儿有一块乐华GM2621-LF驱动板长时间不用,插上电源适配器需经过几分钟后才能点亮显示器,点亮后再开关机开机完全正常,显示正常。高压板完全正常,请各位指点需检修驱动板哪些电路或元件

网友:
用酒精全板清洗干净,再用风筒吹干试下

网友:
驱动板很干净的呀

网友:
需要说明一下,我说的长时间不用指是几个小时不用后,就很难点亮,如果点亮后一直用着,开机关机完全正常

网友:
有没有高手给予指点一下,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没数据很难判断,先测一下供电和开启是否正常,是否已经排除高压问题?

网友:
供电和高压完全正常,有3.3v,1.8v,5v,12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在按下面板开关后,无显示的时间里高压开启信号一直处于3.3~5V的高电位,背光灯是否正常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