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 IBM X31 终极毛病 求助!!!

楼主(2010-09-01):
   我又台x31  开机0.58左右,感觉都快亮了啊,可就是不跑码!那诊断卡就是--!   北桥有点热,但是没电压,所以把北桥换了  可还是有点热,他们都说1845的问题,可是换了还是一样,而且我发现一个毛病,1845后面对应的2个6986s  一开机之后,再用万用表测量 ,发现他是导通的 。阻值0.01,同事说短路了。更换后,是正常,可开机后,再测量。那2个管子还是 那样!
  论坛里有个帖子,那帖子的二楼是这样说的  :“不是 1845的问题,是旁边的2个电容问题,或者直接把1845拆了,6986s也拆了,电池旁边y有个电感1.2V,把那电感和1845旁边的2个电感连起来就可以."   我想问下X31有3个1845,键盘底下的1845,没发现有什么电容啊。再有,1845和厚面的2个管子 拆掉和换掉是一个说法吗?

网友:
本人在线等 !!!!!!!!!!!!!!!!!!!高手说明下!!1

网友:
对,你把1845边的那个电容换了吧。

网友:
在哪里啊?

网友:
长什么样啊?

网友:
乱搞一通,什么开机测阻值,取掉1845,飞1.2V  这块板不死也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6l  你说怎么弄

网友:
我的那个键盘底下的那个1845  根本无输入  旁边2个电感应该有1.2V的,可是无电压,而且后面的2个管子也没有,1845和管子都换过了  没用啊

网友:
有高手说下啊   很急的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先换电容 然后把1845和后面的6986S一起换了,再把1845周围的电感加焊下

网友(2010-11-17):
顶    一下   我也有一块板一样的毛病      哎

网友:
就在北桥的前面呀 标注为c835 再不行把C836一块换了呀   不过好像X31大多是CPU虚焊呀

网友:
什么啊,我键盘下面的两个电感我测量是都1.8V,代码路85,是流跑0.55.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