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0GML的主板 可以上 CM 530 的CPU吗?

楼主(2010-09-01):
七喜的机子 940GML 芯片 现在用的CM 430
手上有个 华硕 943GML 芯片组 机子 拆下来的 CM 520
不知道能不能 可以换上 用?
华硕

网友:
可以 940 943 945用同样的cpu

网友:
在网上查下 。有人讲 一个是32位 一个是64位的。

网友:
可以啊!我试过啊!

网友:
换上试了下 不行。。可以点亮, 进GHOST都可以 进不了 XP 到不了滚动条
PE 也是 。是CPU 有问题 还是 BIOS问题 。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不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