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供电拉低

楼主(2010-09-01):
一块775的板子不上CPU核心供电正常  只要一上CPU核心供电就变成了0.94。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把电源管理芯片都换了还是老样子  压着座子压着桥也不管事 怎么办

网友:
把CPU供电场管和电容换了,试试看。

网友(点评):
换了 还是不行 为什么电压回拉低啊

网友:
有没有更换另一个cpu试试。

网友:
查下北桥电压。。

网友:
先查前端总线的电压是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