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ELSA FAL COX 955 GE 128T DTV 显卡. 插独立供电就能亮!!!!

楼主(2010-09-01):
昨天修客户拿来一块艾尔莎显卡,agp 的,待数字接口, 说是不亮,于是我就找了块能点亮的主板 测试,发现就是不过 跑25 ,我就测量该显卡的背面 一个mos管,发现有一脚对地,<其实这脚就是对地的.> 开始以为管性能不良,从主板上拆下一个换上,测那脚 还是对地, 于是就测换下来的管,型号 D40B BE 5K16  为N管,我换上去的型号为 C4423 80N02 也为N管,问题就出在下面了,我认为都是N管就没换下来, 我看该显卡上有个四针的独立供电, 心想是不是它没插造成的啊,agp的需要独立供电吗!  管它了 ,插上试试,结果真的过了,心想 这agp的也需要独立供电啊 。哎!!  有提示 我没管它,crtl+alt+del  重启。 刚要重启,蹦的一声,一个固态电容爆了。我立刻拔了电源,拔下显卡 一看,显卡的一个脚烧断了。问题是 这个显卡为什么插上那个四针的独立供电 点亮了 !!那位高手指点迷经,感激不尽 啊!!为

网友:
我现在手上还有一块双敏hd2600pro的显卡需要插上4针的电才能开机,也是agp的,显卡上面贴有张纸,写着此卡必需接上4针电源才能用

网友:
这个没写,不过不插就不过,插上过了, 过了还爆了个电容

网友:
插了稳定些,有的不插会装不上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