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电流上到0.8A后电掉维修

楼主(2010-09-01):
这机子是进水机的,拆开没有发现很明显腐蚀的地方,先烤一下板子再看.烤板后故障不变.测PCI-E的RST是正常的.这说明各供电是正常的.南桥的也发出RST了的.测时钟也是正常的.看论坛上有网友说DELL的机子CPU不工作也会掉线.这个时候只有测南北桥的工作电压了.测到北桥的时候,发现北桥芯片上有一个电容只有0.6V,对照图纸发现在这个芯片上没有0.6这个电压啊.问题肯定在这里了.最后发现是L35腐蚀了造成没有电压.换了这个电感后机器OK.

网友:
很多机器,缺电 ,没复位都会断电

网友:
这个电感有个小指那么大,都被腐蚀了,说明进水非常严重,进少量水的话一般腐蚀小件为多!

网友:
没头绪的时候多量下电容电感之类的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特别是没有图纸的主板

网友:
缺电RST怎么还正常呢,他们之间没有关系的呀。以前听老师说是按电源,时钟,复位的顺序走的啊。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哪位高手可以说下。

网友:
你们老师没有给你讲清楚RST是怎么来的.在论坛里找一下以前我有发过的贴子吧.在台机板子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