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不知道什么板子,CPU供电没有

楼主(2010-09-01):
上面写着,CL-2  94V-0
E241819

没有见过 ,故障是CPU 无供电输出,怀疑是芯片问题

可是那个芯片很小,不常见,如下图

个位高手怎么处理呢?

网友:
通常这种情况是能收来做料板就当料板处理了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CPU管理芯片老爱问题...

网友:
你再测测Q1输入端和控制端都有电压么,这两个电压要都正常就是Q1坏了!

网友:
这个我当然知道,就是排除了这些问题后 ,得出结论是可能那个芯片有问题,可是找不到资料,跟芯片本身,有谁知道吗,说下啊

网友:
你再看看这个贴子我刚看了没看懂,,说是北桥供电不正常也能造成CPU不供电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9986-1-1.html

网友:
公包865gv配件不好找,你自己看看了

网友:
修这种板要有较好的跑线技能才好

网友:
芯片的供电,控制,VID都有了还没控制的话,就做吧,别犹豫了。。。这种芯片的确不好找,上淘宝碰碰运气吧。

网友:
前面两个字母一样的就行了 BD

网友:
就这个板都不认识 ,老板带到温州去修也没有修好 ,晕

网友:
这种芯片定义都不好查,晕,

网友:
楼上的高手你好,怎么查呢   我查不到,谢谢你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别的供电有没有正常 然后再查CPU供电产生的工作 条件   VTTFSB  VID  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