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故障---数据传输错误

楼主(2010-09-01):
光纤接入  具体问题是。网络连接正常 PING  ip不掉包,下载东西时候老是数据错误(迅雷下载的那个任务里有个详细信息,老是有个XXXXX字节错误从新下载)不用下载工具也是一样,同一个软件比如qq游戏,从官方下载,要7-8次才能下载成功。下载文件压缩格式的无法解压,exe格式的有个错误提示框到网上翻译下就是数据丢失、不完整的意思。排除路由器原因。从光纤收发器直接连接一台机器也这样。收发器也换过了(一个旧的)。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谢谢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猫有问题,或路由有问题。

网友:
不是猫跟路由。我直接从主线上测试过

网友:
光纤接入
---------------
先确定自己的机器没问题,然后让电信服务商检查。我遇到一次是光端机误码率超过正常值,电信来检查了好久没找到毛病,最后才发现是光纤接头不好(可能到机房的人不注意移动过光纤把溶接点弄松动了,但肉眼看没变化),重新做了光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