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g u101上网本开机3vpcu拉低

楼主(2010-09-01):
接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3vpcu、5vpcu都有,按开机键一下就掉了,NBSWON#按理说应该有跳变,但直接就拉低到0.186,不知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导致掉电的
仔细看一下上电时序,发现有一个电压不对,15vpcu,这个电压实测只有10.8v,我把图附上,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是掉电导致电压被拉低的

网友:
是掉电导致电压被拉低的
没有明白这句话

网友:
我把图附上,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