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奇怪的待机问题 加热1631有待机

楼主(2010-09-01):
T40 待机 0.01A 无3M 5M  测得1631 没有 3M_ON 5M_ON

  21脚 5V
22脚 16V
23脚 3V
  7、28脚  1.20V (明显不对)

换1631 不行, 换跟7脚 28脚相连的R866也不行,但R866另一边有3.3V电压证明
VCC5M_ON_PMH4已经发出了 但经过R866后就过不来。可能是1631这边有短路,后来发现把1631和附近的电路加热一下就有3M 5M了,但开机后关机 再开机就又没有了,一切还原。

我把1631附近的电容都换了一遍还是不行。 一样加热一下后就有待机。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类问题 望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检查下R866 看阻值是否正常,焊盘是否氧化,如果氧化 会出现逆说 的问题

网友:
1631 换过两个了 全新的 还是不行

R866的焊盘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个1631的9脚上接的那个电容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3M5M后级有问题 。

网友:
看一下电容有没有问题3m

网友:
3v 5v电容换了没有

网友:
7脚和28脚的电容、电阻看一看

网友:
7脚和28脚的电容、电阻看一看
引用 网友A:

7脚 28 脚 好像没有电容吧

网友:
看一下9脚的基准电压是不是2。5V

网友:
当7和28无高平电时,请找线路中与之相连的芯片和元件,IBM的开启信号控制芯片是PMH4和TB62501。检修时要先检修该苡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电容有漏电的

网友:
不正常时看看是什么信号不正常,再顺着找就好修了。

网友:
那应该是1631坏吧,你再换个试试啊

网友:
    电容挨着换,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是3  5V的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故障,楼主最好再换下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 3v5v后极电容有可能有短路的,我昨天修一个就是音频接口附近有一个大电容短路了

网友:
把电阻拆了,看看1631那边的阻值正不正混淆视听

网友:
是正不正常

网友:
R866也有一路到,东芝芯片,TB62501,是它的问题吗?

网友:
会不会是主供电的问题啊,时而有主供电,时而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