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一下一个老板的怪问题

楼主(2010-09-01):
主板是磐正EP-4BDAE,先前是不亮,内存两边电容和CPU供电部分的电容鼓了许多,开机长鸣,当时代码忘了,,因为放了好长时间了

现在是每次开机不亮,报A1,长鸣,但关下机再开就能亮,请教下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内存的供电有问题么,还是北桥虚啊,那为啥第二次开就能点亮呢???

时间过的真快,此板偶放了大半年了,现在终于修好了发出来给大家做个经验吧!!!!
偶说了原来是报A1,有时能亮,可后来怎么也不亮了,偶就又把内存附近没鼓的电容也都换了,,,(和原来鼓的那电容一样的)这回不报A1了,报A7,在网上一查有伙计说槽脏!!!!!二话不说,酒精刷子吹风机就上阵了!~~奇迹终于出现了,一长两短的报警声终于来了(偶没装显卡)!~~~装上显卡亮机OK了
原以为故障到这就算排除了,上机装系统,怎么也装不上,总是装着就重启,,最后终于装上了,就是不定时重启!~~~经过偶多次试机,发现有时重启前一瞬间其实是蓝屏了!!!!!是否清洗的不够彻底??这次偶仔仔细细的洗,大概洗了有20分钟,因为毕竟偶就光有刷子酒精吹风机,吹干上机,到偶这次修改此贴已有好几天了,使用正常,一次重启也没有过,故障终于算搞定了!!!

网友:
电容鼓了有换过吗?

网友:
这种情况是集成桥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换了

网友:
各个点的电压都正常么 要是正常的话 你压桥试试看 !很有可能是桥虚汗了!

网友:
供电滤波鼓了,供电部分的场管,控制IC可能也会有问题,看看现在供电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确认电容换好了  容量与耐压与之前电容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