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45 50 c1

楼主(2010-09-01):
注.我有一块精英的板子也是这种问题..内存..显卡..都试了好几块了..确定没问题...显示器也没问题.

    检测卡就是跑45 50 c1...不断循环....偶尔能跑过去...但是显示器就是不亮..跑过去的话...键盘灯就是正常亮起来的。

提示一下..我把内存取下...检测卡跑码就是跑45 50 c1。然后就卡在那里不动啦。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按不过内存拉修 以前遇到过 不过不知怎么弄的自己又好了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板子,从内存供电,BIOS,桥,NV的板好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
桥虚焊了。

网友:
压桥,绝对是桥虚焊。

网友:
确定显卡兼容的 情况下
肯定是桥 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上AMD的U,桥空焊的几率很高。你不要上显卡,单独上内存,不上显卡,如果一下就跑过的话,先检查显卡槽,如果能排除的话,那99.9%是桥空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先  刷BIOS不行就加焊桥 你这板应该是上AMD的U  单桥的板

网友:
是的.. 是上AMD的板...精英的板子..内存....显卡..用替换法试过....都没问题..瞬下是板子的事...等下试试看就晓得不是桥的问题拉.

就试试你的方法.  沉默无语

网友:
我也认为桥虚!

网友:
内存跑循环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