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7600GS-256GD3龙翼有点花,大家帮看一下是哪里

楼主(2010-09-01):
单面四个芯片的

网友:
烧烤下应该就好了    GPU虚了吧

网友:
先重植下上边接口这边的显存试下

网友:
U2    U3
               U7
                U10
这样排列的

网友:
到底是U2还是U3还是U2.U3一起

网友:
这个03应该是U2

网友:
不知道是我加焊了一下U2,U3还是擦了一下金手指,居然好不一点不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误导吧?》。。 扯一个花得更厉害。

网友:
应该是GPU稀罕,你加焊显存用不了几天肯定还会花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R3应该没有排阻了,一个一个显存拆太费劲又不科学,按照MATS指示加焊U2或GPU或重植。

网友:
GPU虚了,只有一个坏位, 一般是GPU虚焊

网友:
你先看下四个芯片有没有烫手的没的话就加旱下GPU,这个大多都是GPU的问题

网友:
单一数据位  报错 GPU 虚焊的可能行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