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每次开机都要清一下cmos!!!

楼主(2010-09-01):
一新主板有了不到一个月,就开不了机,最后发现每次开机都需清一下cmos才能触发,经测量电池点正常3V,开机针脚有3.3v,i/o【83627hg】61脚有待机电压,68脚有3.3v,BIOS芯片为8脚,不知是否是rom资料损坏,高手指点!!!
开不了机

网友:
新板最好送修,量一下不开机时的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这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刷个BOIS看看,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多半是桥问题了

网友:
应该说是bios 的问题,建议lz刷bios看看啊

网友:
我也有一客户,梅捷主板,用了一年多了.同样的问题,原高手指教!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块和你一样的问题,把桥都搞过了还不行,后来换了一个CPU就好了、、、

网友:
跑一下PWR-ON#到BAT1#或CMOS线路

网友:
换32。768晶振应该可以解决。以前弄好过这样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32。768晶振外围电容也看一下

网友:
换晶振、刷BOIS 、加焊南桥

网友:
一般是BIOS的问题查下BIOS电路

网友:
早看到这帖就好了,还没修完,客户已经把板拿回去了

网友:
这个问题百分之八十就是BIOS问题,刷个BIOS问题解决,我前几天碰到与你一样的问题,就是刷BIOS刷好的

网友:
建议lz刷bios,出现这样的问题大多都先考虑bios程序问题

网友:
刷BLOS 不行就保修

网友:
拿块新的同样的主板,刷下BOSS试下,呵呵

网友:
张飞鹏1990
的帖子
这种问题一般是CMOS电路问题的 不能开机的时候查一下RTCVCC这个电压有没有 晶振两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