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独显630奇怪啦

楼主(2010-09-01):
接机开机灰屏 顾客说之前用一会花瓶 就直接加焊显卡 结果电流0.9左右屏没反应 重植株 还是电流0.9左右 请有遇到的朋友指教啊 谢谢
显卡
开机灰屏

网友:
感觉好像没过内存

网友:
为什么感觉 有什么证据 电流直接到0.9? 中间有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是你显卡没做好啊。重新做下吧。或是把显卡芯片搞坏了。

网友:
我觉的换一个显卡试一下,我怀疑是显卡坏了

网友:
电流0.5-1.06-0.9

网友:
我判断是显卡坏了,定显卡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显卡坏了,买个新的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做好吧——建议LZ重做下试试

网友:
更换显卡,应该会好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总感觉像是内存都没有过一样

网友:
只有订显卡试试了。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换主板的,HP延保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定个新的试试吧!

网友:
不会是你摘显卡的时候碰到旁边的电阻了吧 掉件了? 我有一回掉个电阻就是到0.9 不开

网友:
不用说了,大家心里都明白的。呵呵

网友:
0.9开始一开机就到0。9还是有波动呢,没说清楚,不能定论

网友:
接机开机灰屏 顾客说之前用一会花瓶 就直接加焊显卡  结果电流0.9左右屏没反应  重植株 还是电流0.9左右 请有遇到的朋友指教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