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开机3秒就掉电 上次做过北桥

楼主(2010-09-01):
DELL 开机3秒就掉电 上次做过北桥
测的TPS51483上PG电压3。3v    正常不是1.5V么?  求解
开机电流跑到0.785  有时候1.2感觉已经开机了  就掉电了

网友:
没有人回吗

网友:
图纸意思是,,  1.5V的PG信号,没说是1。5V!

估计还是北桥问题。档内存的样子。

网友:
内存没过 北桥坏了哦

网友:
正常的过了内存好像是1.12左右的样子啊

网友:
3.3V是正常的 是1.05V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大电感也会烧,居然不烧场管?pg是3V

网友:
不懂;看后者如何解答

网友:
内存没过,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好像是显卡把

网友:
DELL 什么机器呢 图可不可以再清晰点  够乱的

网友:
查查NB和显卡吧

网友:
楼主,你说的开机3秒是屏幕亮了吗?我以前遇到过一台,是在LOGO处掉电,因为是2修以前人家做过显卡,把显卡换了,好了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在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还是换北桥试下好

网友:
该芯片的26引脚是检测信号的,该是小于1.5

网友:
请问上次也是你修的这块板子吗 ?

网友:
桥没有做好吧!

网友:
先测下,掉电之前还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DELL机器缺压都会掉电的

网友:
上次我也是遇到一块掉电的板子,也是以前加焊过北桥,你加焊下北桥就可以好了。

网友:
是不是三灯齐亮就掉电了?

网友:
.................有时候还能开下机器在掉电。。。。。。

网友:
楼上的别乱说哈,北桥可能坏了/。

网友:
机器有没有亮啊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 修好了 说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