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88笔记本音响一直滋滋响,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9-01):
长城T88
笔记本
音响一直滋滋响,把内置麦克和PC BEEP都关掉了还是不行,其中有天把CD音量关了就好了,但是过了2天还是不行,如果声卡坏了,为什么有时候又可以,如果静音就没有噪音,只要不是静音就会滋滋响,请高手指点一下啊,我把主板拆出来过,没有发现有什么明显的坏了的痕迹
笔记本

网友:
听歌时声音也有就是滋滋声很大,听着很不爽

网友:
请把耳机孔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你是说耳机孔短路?有噪音的时候耳机孔输出也有噪音,没有的话耳机孔也没有,这个我到没有试过,试试看

网友:
驱动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可以确定不是驱动问题,用的是原厂自带光盘驱动,我声卡设置把输入改成输出又好了,但是插耳机不响

网友:
麦克肯定有问题

网友:
输入信号干扰 声卡芯片 滤波电容 OVER~

网友:
今天测了一下,声卡芯片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功放芯片TPA6017的1、14、26脚对地短路,还有一声卡到功放芯片的贴片电容一端对地短路,怀疑是不是TPA6017坏了啊。

网友:
功放芯片 坏的可能是有的...先吧那些对地的电容都摘掉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重新做下系统/

网友:
换了2个贴片电容,故障消除,先观察2天看看,但是插耳机没有声音,外接音响声音也很小,估计功放芯片还是有问题,但是自带音响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