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加电探讨

楼主(2010-09-01):
1、强行加电能得到哪些有用的信息,又有哪些坏处?
2、强行加电应该注意哪些?
如不能超过多少时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强行加电?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强行加电?等等
3、强行加电的过程中南桥发烫,南桥挂的可能性有多大?
  望高手们积极参与,针对 强行加电的问题来一个全面、系统的总结。在此代表新人们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

网友:
只要不加错地方应该没有什么其它的影响

网友:
我上次强行加电 南桥挂了

网友:
1。可以看出是开机电路还是其他电路的故障,坏处好像就是会烧毁要坏的零件
2。要注意ATX插座不要有短路的情况下可以加电,没有听说过有时间规定的,自己把握,冒烟的情况下你要会断电嘛呵呵。
3。南桥发烫也不一定就是南桥坏,有些主板就很烫哦

网友:
1.可以知道是不是开机电路有断路的地方,有断路的话,强加电一般可以跑码,其他原因引起的不跑码,无复位。如果是短路故障的话,只要是个及格的电源,都会自己保护了的,直观。呵呵
2,只要你愿意,随便你强行加电,只要电源能动。如果有东西炸了,那故障也一般集中在哪个部位了。
3,南桥发烫不一定是南桥坏,也可能是北桥没供电,或者本身就是发热大户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分享。如果有需要补充或纠正的请及时更新,到时集大家经验来一个完善的总结。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强行加电能得到哪些有用的信息,又有哪些坏处?
   一般不推荐强行加电  除非有供电没出来保护 的时候
2、强行加电应该注意哪些?
如不能超过多少时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强行加电?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强行加电?等等!
强行强电要在测量没有明显短路的情况下  短路情况下不能强行加电
3、强行加电的过程中南桥发烫,南桥挂的可能性有多大?
  南桥发烫不一定是南桥坏  南桥少供电南桥也会烫